一块g510主板不触发线性ldo

楼主(2020-01-05):
一块g510主板不触发  线性ldo短路。ec坏  拆掉 不短路。ldo1.6v。不正常 换了一颗8208b ldo正常3.3。买的一块剪板的9012换上去。124脚v18r。1.8没有产生1.8v econ没有发出来。 ec没有工作。 这个外接电容是给电压就输出吗 我又定了两片剪板的。大佬们。是ec问题。还是我没焊好。这个机器纯属我没注意打火坏的

网友:
这种查一下EC信号脚对地阻值,就知道EC行不行。定义脚话。看程序对不。买回来的有的都没程序

网友:
电压出来  上电了  卖家发剪板的型号发错了  好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