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芯片是5v芯片吗?

楼主(2020-01-05):
丝印上写的是42 3l 淘宝说是rt8078 在主板上3v旁边,测量是2.53  现在是上电到0.44不跑码掉电,无图纸

网友:
不是5V芯片。具体输出电压由FB脚决定

网友A:
哎,这样修的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这样修的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你无语个鸡子,不是所有机器都是像你想像一样简单,你还无语,你特么灌水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wlxmall.com/items/RT8078A-cn-2-id-664086.html

感谢。

网友:
对与这种没有资料的 可以看一下旁边的电容,如果是6.3V的电容并且,边上有一个差不多的电路 一般是3或5V供电,

网友:
看外围电路应该是3V 5V电路

网友:
有没有想过2.53v也可能正常,因为可能是充电那边的电感哦,唉,没图纸就是瞎猜!

网友(2020-03-05):
我的是上到1.4A不显,类似不过内存,拆掉内存电流也一样1.4A,CPU集显不出,测U10电感L20是2.55V,四代内存上测到1.2V和2.55V,没图纸不知这个2.55V是否正常?(bios刷N个,没有一个正常,有些上到1.2A掉电重启,有些上到0.8A掉电重启。)

网友(2020-04-17):
看看应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