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帖

楼主(2020-01-05):
惠普1000笔记本,有个八角mos烧了,主板也烧了一点,已经清理干净了,自己是小白,主板烧坏的地方是两层的,图片能看清楚,是不是需要用绿油把两层之间绝缘还是直接用焊锡焊接,不太明白不敢搞,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上下管的输出端下面的地线已经漏出来了,应该必须要上绿油绝缘的。你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
能说的在具体点吗,小白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