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E49A bios LENOVO E49A 11310-1 LSS-1 MB BIOS 刷机100%OK YES(1)

楼主(2020-01-05):
LENOVO E49A  11310-1 LSS-1 MB BIOS 刷机100%OK YES(1)

LENOVO E49A 11310-1 LSS-1 MB BIOS 刷机100%OK YES(1).rom

网友(2020-04-10):
这个是个集成显卡的BIOS我的独立显卡直接不显示显卡了,该掉电还是掉电。

网友(2021-01-31):
可以用的,我的问题是卡LOGO 刷了完美修复

网友(2021-08-10):
刚下了试了试,非常好用,机器原故障是开机亮了以后自动重启并且就不亮了,重刷后测试都正常。感谢感谢。!!

网友(2022-01-18):
我试试回复下

网友(2022-10-04):
好用,显示快

网友(2023-02-10):
E49A本子,独显GT610,刷了开机快,认WIFI,但独显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