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烧了,求大神支招。

楼主(2020-01-05):
小白求助,手头一块板子的待机电源rt8223mgqw打火烧了,boot2和ugate2脚的焊盘脱落,挖去绝缘层,下方的铜线已经短路,请问还有修复的办法吗?

网友:
隔断 绿漆 飞线

网友:
这是合格维修员经常碰到的问题

网友:
引脚都在外面比较容易飞线,先把芯片焊上去,然后直接飞线那两个引脚就好了,用烙铁直接焊接飞线就行

网友:
这样的活先留着,等以后进步了再搞!

网友:
漏铜的不好处理

网友:
找地方飞线。

网友:
这个先上漆  不要太多 先让他固话  在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短路排除上绿漆,在飞线补引脚再上绿漆

网友:
这个先把粘连的地方割开,把好的地方先焊好,坏的的地方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用自制小打磨机 磨 比较好放心

网友:
一般原则就是处理烧糊位置 做好隔离 上芯片引脚飞线

网友:
绿油,飞线,至少得有个点位图

网友:
地埋改架空  丑点  但是能用

网友:
有漆上漆,没漆上隔热茶色胶带,然后飞线就好

网友:
焊盘短路先处理好,再上绿油绝缘,再把芯片焊上去,飞线搞定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看来只好飞线了,貌似穿了

。。。

网友:
这种基本都放弃了,就算接好也不稳定,很容易短路

网友:
先刮干净,再飞线,刮好后最好隔离一下

网友:
只能飞线搞起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