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高负载时显示屏就黑屏

楼主(2020-01-05):
昨天转接线坏了,vag转dp的,然后就把显卡换了下来,转了几下风扇,然后把老显卡装上去使用,今天线买了之后装上就出现问题了,玩游戏时不时来一下黑屏,黑屏时不影响游戏进程,有声音,里面啥都在继续进行,只不过我看不到,因为黑屏了,然后又恢复,只要显卡不高负载就不会黑屏,驱动,线,啥都弄过不行,特别是拷机时,显示屏都黑了又闪,玩游戏时你按到主菜单就不会黑屏了,还有拷机时,打开一个软件之后他也不会黑屏,貌似黑屏之后就没了,黑屏之后一般只能注销,显卡温度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只能拍短视频,反正就是那样,几秒一闪,拷机是直接黑屏,求大佬帮忙怎么回事,还有我玩游戏CPU占用率也高了,之前40不到,现在70.80

网友:
我的显示线接触不良会间歇黑屏闪屏,插拔线已解决

网友:
检查供电是否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