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88 1.0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20-01-05):
能触发,有复位,有时钟,不跑码。刷BIOS无果。拆下主板仔细看下,r136腐蚀,从原理图看这个电阻坏不会导致cpu不复位,但时序不对会导致不跑码。

处理后跑码亮机。维修无小事

网友:
厉害 时序错了也能查出来

网友:
CPU复位出早了点

网友:
这是没cpu复位吗,怎么总的复位会出?

网友:
这个是CPU复位的上拉偏置电阻。诊断卡上的复位是全板的,楼主厉害这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