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V7-481掉电借助鑫智造修复

楼主(2020-01-05):
  一直想参加学习班,可是我这小镇笔记本一年都没几台,主要同行的显示器主板居多,这次历史最长的一次花了一天时间。鑫智造到今年9月就到期,不过借助鑫智造本已经早回了。由于一直检查信号点没思路进入死胡同相片拍的比较少。

机型:ACER-V7-481
版号:AOZQKMB8E0 REV.E

故障:上电触发0.05掉线,可重复触发。 看来没短路保护。

开始检查各电感对地,正常。上电有+VCC_CORE有1.1V、+VCC_GFX无输出。板子用的复合管,测PQ49 1脚8脚对地505左右正常。测PQ53、1脚对地短路,就它了,吹下换了个,上电涛声依旧,再测1脚又是对地对输出短路。拆下的管子测好的,丫的蒙了。

  换PU10,上电还是依旧。测工作条件只有7脚电压0不对。PU7也干掉涛声依旧............。

然后到论坛各种翻贴花了几个小时,越看越晕,好吧,不能这么瞎折腾,继续看图纸上电回路,一个一个来。

测到+VCCSA输出没有,检查工作条件V5DRV、VIN、V5FILT、EN全正常,测BST正常,换换换,电压出来了0.77V但是还是不显不过图纸0.9V不对啊。
不管,回测SYS OK信号正常。

丫的BIOS难道有问题?下了几个,刷进去都是不显,有些触发不了。最后下了这个仁兄的BIOS上电一路高歌,后测+VCC_CORE大概有0.8V、+VCC_GFX大概有0.5V,电流0.65A接屏亮了。

亮机BIOS: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6233-1-1.html

到期后继续续费鑫智造,几单就回本了,价格很合算。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

网友A:
你这自制的可调电源不错。

网友B:
看着你的可调电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自制的可调电源不错。

山特UPS1000W箱子加自带变压器可以黑武士可调电源35V7.5A,挺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着你的可调电源不错

废物利用,成本50块。

老山特,变压器是铜线,要铝的早扔了,现在的工频UPS 没一个是铜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废物利用,成本50块。

这个怎么修改装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修改装有电路图吗?

不用电路图啊,就原UPS变压器逆变次级(我的实测是改头尾串联得到电压是34V)串8A保险,用30A全桥整流过6800UF电容滤波得到约49V直流,直接进黑武士可调电源板就完事了。黑武士某宝搜下就 见到了。

网友:
电源不错,看起来很NB啊

网友D:
看的完全没有思路啊!pu10没有问题的话,pq53的1脚不会短路吧?应该把标题改一下--鑫智造解决开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完全没有思路啊!pu10没有问题的话,pq53的1脚不会短路吧?应该把标题改一下--鑫智造解决开机掉电

就是被pq53坑的,看完全贴你会明白。的确没分下图纸资料,所以只能用鑫智造,看注册日期其实一直看饼哥教程,就是实践太少,思路很混乱,但是饼哥说过熟悉时序才是王道,可能不是原话,但是记忆犹新。现在都还是半桶水,只能厚脸皮发帖。:daxiao:

网友:
兄弟不错就是要多分析电路图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可以着实看着给力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这个得多数是钱啊,是不是跟示波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