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M4A88T-E LE短路

楼主(2020-01-05):
不跑码能上电  测量开关针电压正常 不掉电 CPU 内存 电压都正常  然后摸主板 发现PU2非常烫 应该是CPU电源管理芯片 更换
换完之后悲剧了  P_VCORE_PH3短路不触发了 把cpu拔掉就不短路了  装上CPU又短路了   没思路了  芯片是UP6281B8

网友:
是值很低吧?

网友:
阻值是10欧

网友:
CPU电源不止10欧吧,我那个破表测一般都显示1.1~1.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