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rev:2.0 开机断电 保护 不能反复开机 强制上电正常显示

楼主(2020-01-05):
华硕p8b75-v rev:2.0 开机断电 保护 不能反复开机  强制上电正常显示  正常显示个电压全部正常 P_VRMPWRGD  P_VCORE_SHDN#_10   rsmrst正常 换过io还是一样问题,怀疑是通病 手上7片6片同样问题 求大神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补充bios也刷过,在线等大神指导

网友:
必须拔电在开机才可以触发,继续在线等大神指导

网友:
有电容漏电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发现有需要的下一个试试

网友:
看看绿线是不是爱断不断,或者io电压检测对不

网友:
帮顶,,,坐等高手

网友:
IO电压检测脚有检查没?

网友:
已经弄好,感谢各位。cpu电容换一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