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43外接正常 内接黑屏

楼主(2020-01-05):
3443外接正常 内接黑屏 休眠管拆掉了 显卡换过了 有遇到过的吗
显卡
黑屏

网友:
修过,进水的机器。屏烧坏了,换了屏好了。这个机器如果不进水,可以查主板LCD接口的主供电、屏开启信号和背光信号

网友:
查主板LCD接口的主供电、屏开启信号和背光信号

网友:
量一下屏接口看信号来了没有

网友:
打开图纸查吧,这么问2、3楼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