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哉!驱动变压器引脚打火?

楼主(2020-01-05):
故障现象:310V电压正常,待机电压正常,+5V,+3.3V,+12V无输出,短接PSON,发现驱动变压器两个引脚打火,清洗板和替换变压器均无效。查与之相联的元器件没发现问题。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台式机电源?

网友A:
rcd保护网络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d保护网络出问题了

管子不挂?

网友:
楼主上传图片比较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ideo=http://appatt.chinafix.com/pic/20200106/1578296128516122_806.jpg]http://appatt.chinafix.com/ ...

楼主电源的另一面也拍一下,电源用的何种方案?

网友:
AZEP7500B-E1+33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源的另一面也拍一下,电源用的何种方案?

AZ7500B-E1+339

网友:
仔细查看相关元件的引脚有无烧灼的痕迹,有无严重老化的现象,现在的品牌货用料没以前好了,特别是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坏驱动变压器虽然少见,但也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源的另一面也拍一下,电源用的何种方案?

一看就是通路货

网友:
经典的半桥结构电源,有很多文章介绍。。。。。

网友:
13009换一下。

网友: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