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趁有点时间来一波液晶屏芯片代还经验

楼主(2020-01-05):
接一台惠普24寸IPS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灰屏,或者说是白屏,拆开机器测量发现驱动板屏供电5V已经上屏,由此确定应该是屏故障,LG的面板,升压芯片SW5099,不工作,测量外围无异常,怀疑是芯片坏啦,翻箱倒柜找到一个屏逻辑板,上面的芯片是SW4047,只有代换的试试咯,三下五除二装上,发现还是一样芯片不工作,对比两个逻辑板发现第二脚区别一个零欧的电阻,果断移过去,再开机,芯片已经工作,再看画面已出来,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那个0欧电阻太神秘,想一探究竟。原来的芯片第二脚没有连0欧电阻吗?它又是怎么连到要修的逻辑板的电路中的呢?

网友:
升压芯片坏导致灰屏

网友:
手机照片难搞,还是搞上来吧,

网友:
大家别忘记加分哦,经验分享不容易呀

网友:
料板逻辑板和要修的屏的逻辑板升压部分还是有不少区别的,芯片大致脚位功能是基本相同的,没想到第二脚电压供电上去以后就能正常工作啦,我也很意外,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