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60大电流

楼主(2020-01-05):
今天修到一个戴尔笔记本 15-7560 插电大电流

拆机先量公共点阻值27欧 明显短路 直接烧鸡大法摸到这颗电容很烫 电容发黑

直接拆掉

公共点阻值正常 19v 直接装机 ok

虽然此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第一次发帖 记录一下 大神勿喷

网友:
直接肉眼看一遍不就行了

网友:
方法还不错。仔细看一下估计也可以

网友:
加油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就为了拆这个电容没必要涂着蛮多的助焊膏吧

网友B:
你这是焊电容还是焊主板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为了拆这个电容没必要涂着蛮多的助焊膏吧

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焊电容还是焊主板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焊电容还是焊主板那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说句实话,如果不是直接对地短路还真不敢加电烧。

网友:
烧机大法好!

网友:
烧得漂亮,这个电源不错

网友:
板子油得可以

网友:
都是基本操作,一般电容短路很好发现不用烧!仔细观察很容易发现!

网友:
捡钱机,不用说,遇到过短路不发热的

网友:
大短路我都是先肉眼扫一遍,10台有一半都能看出来。

网友:
这是焊电容还是焊主板那

网友:
肉眼扫描法,学习了

网友:
运气好啊 没有烧桥 烧CPU MD最近大短全不是电容挂

网友:
烧机大发

网友(2020-04-22):
烧鸡大发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