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替换问题

楼主(2020-01-05):
显卡MOS管是否可以通用啊?手上一块gtx750,上下管MOS型号都为M3022M,烧了其中一相供电的上管,由于手上无同型号的MOS管,就随便找了一个换上去了,成功点亮了,跑测试也通过了,玩游戏玩了几个小时忽然黑屏了,同个位置的MOS管又烧了,求大佬解答:
1,MOS管是否可以通用?
2,如果要同值替换,M3022M替代型号MOS是什么?

网友:
万能的马哥家也找不到此型号的MOS管

网友:
最好把上下管  供电ic一起换掉

网友:
驱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我遇到过有g极电阻的阻值变大。换个管用几个小时就烧的

网友:
这个是台湾产?

网友:
问题是找不到同型号的MOS管

网友:
可以找别的gtx750图纸看看用的啥型号,现在的管子很多都标丝印不是真实型号。

网友:
检查g级电阻

网友:
G极对地了,掉个电阻,重新焊上阻值正常了,现在就是找不到同型号MOS管,其它的不敢代换了

网友:
能坚持一段时间才又烧坏MOS管和电路其他相应的元件,最大的嫌疑是电容不行,老化严重,工作温度上来后,漏电流急剧加大,导致热击穿

网友:
主板上的MOS管拆一对焊上去就OK

网友A:
应该是PWM芯片坏了,这个马哥家有,下单了,等我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WM芯片坏了,这个马哥家有,下单了,等我好消息

经验是MOS挂了  一般驱动也会受牵连

网友:
MOS搞大牌子的就没错

网友:
mos通用,还烧说明供电还是有问题

网友:
pwm坏了,点亮都难

网友:
up的怎么可能找不到

网友:
Mos管不能通用吧!

网友(2020-03-28):
用大个头的替换应该没问题。供电MOS,无非就是打开,导通,关键是电流承载能力。别的不太需要关注吧。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