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 REV3.0触发后无显示

楼主(2020-01-05):
前段时间朋友让我给他升级CPU,G1610换i5 3570能够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反映开机点不亮,只装CPU不装内存触发后蜂鸣器报警,连续短滴滴滴,再插上内存后不报警,但还是无显示,对照图纸后测过所有电压,vcore正常1.2V,CPU也发热,后来捣鼓了一段时间,偶然显示出画面了,于是断掉电源想继续连接鼠标键盘,再次开机又变成原来的症状了

网友A:
三把斧搞了没?bios刷了没有?

网友:
nang cap bios len b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把斧搞了没?bios刷了没有?

估计是BIOS,要是刷了还不行就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