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耳机有声 喇叭无声的 维修小结

楼主(2020-01-05):
                                                                     喇叭无声 耳机有声的维修小记
品牌:联想   板号:NM-A361    故障:耳机有声 喇叭无声
故事开始: 机器送来最开始的故障是加电不显
拆开发现
明显腐蚀了 处理完 还是不开机 最后锁定R159 腐蚀

更换OK!看下图纸就知道原因了
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下面开始进入主题:修开机后 进系统发现 没有声音 测试插耳机有声音!万用表测试喇叭阻值 10欧姆以内 喇叭没问题, 找个硬盘做个系统 排除了 系统和驱动的原因,找到UA1声卡 此声卡集成功放!

仔细打量主板 声卡附近 没有明显腐蚀!修机经验告诉我 先把声卡换一遍先,有时候会有惊喜!先后换了3个声卡芯片无果后!既然芯片排除了 那就老实的查条件吧!

此主板采用的是CX 的声卡 通过所学知识得知 进系统能认到声卡 并且耳机有声音 说明声卡的数字模块和总线这块基本不用考虑! 我们把重点方向锁定在 1:模拟供电 2:喇叭左右声道  3:切换电路  基本围绕这三个方向检修!  既然是进水机  我们要考虑的是 第一是否有断线?!第二考虑 “水” 容易去的地方是哪里?! 肯定是有“电”的地方 围绕这块 先测试喇叭接口 "JSPK1"

4个脚阻值都是400多 说明没有断线! 习惯性 的开机 进系统播放音乐 测下接口电压  正常是2.5v左右的电压,测试发现
只有1.2v 明显是偏低!  下面我们跳转思路从第二个方向点 去查  就是”水“ 容易去的地方  “电”

和我们的故障点有关的脚位 无非就这8个  13 16 27 28这些脚位电压都正常 ! 38耳机插入检测和 39静音脚 3,3v均正常!  喝一口热水 想一想 也是我们大家都容易忽略的脚 就是 29脚 基准电压 测试发现只有1.4v左右  考虑芯片我们已经换了3个了 那是什么原因电压偏低呢?!看他通路上相连的原件就知道了
一个10v和一个6v的滤波电容!果断找了两个换上 再测 1.6v的基准电压正常了!再次开机进系统 放音乐测试喇叭接口
2.6v 正常了!播放音乐也正常了!  到这里 这台 耳机有声 喇叭无声的故障 就已经修复完成了!是不是感觉还没听过瘾 想听下节分析 待续..... 看大家的活跃度怎么样了?希望大家觉得还不错 点点你们的发财小手 加个分 评个价  让此篇文章 成为精华帖

 会员953159300鑫豆2025-2-26 21:42
 会员707354300鑫豆2024-12-22 11:30
 会员6977182元2023-6-24 20:31
 会员14250892元2023-6-11 17:10

网友:
姜总修机如行云流水,思路清晰,点到即止,让人一看就会意,修的非常舒服,意犹未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点牛逼,我得向你好好学习

人笨点不在不勤快点 也不行的

网友:
厉害厉害,维修水平就是不一般

网友A:
兄弟,有点牛逼,我得向你好好学习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不错的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就明白。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就明白

网友:
思路清晰,点到即止,让人一看就会意

网友:
太牛了这思路,学习了

网友:
进液的机器,重点修进液的地方,还好个地方电路不是很复杂

网友:
声卡基准电压的问题·········

网友:
确实,还没有过瘾,加分

网友:
这个真大厉害亮

网友:
训维里大神如云 真想跟你们学习学习

网友:
只能膜拜了,确实厉害!

网友:
因为技术好,所以思路清晰。

网友:
看到楼主这个案例,就想起之前修yoga 12还是s1的机子,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也是这个芯片,找换了三个芯片都没好,也是这个基准不够,但电容那些都正常,最后还是换了第四个才好的。

网友:
厉害厉害,维修水平就是不一般
。。。。。。。。。。。。。。

网友:
声卡基准电压的问题

网友:
进系统播放音乐 测下接口电压  正常是2.5v左右的电压    学习了

网友:
大师了
太牛了这思路,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在深圳迅维基地吗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厉害

网友:
这种问题挺鸡肋的,不怎么赚钱

网友(2020-02-14):
我还以为是耳麦的问题~~

网友:
还好个地方电路不是很复杂,让高手修好了

网友(2020-03-22):
就查三个信号,屏供电,屏亮度调节,屏背光开启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修

网友:
电脑进水了呀,这个楼主真的喜欢钻研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花了5毛看完了帖子,思路很清晰。

网友(2020-04-30):
以前修声音还改了USB声卡放里面。。。

网友(2021-02-21):
我也一台这样的机器进水修好,找不到声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