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D3V-A-SI主板出现不能网卡启动,BIOS里按F9网卡MAC丢失

楼主(2020-01-05):
我网吧里技嘉B85M-D3V-A-SI主板经常出现不能网卡启动,BIOS里按F9网卡MAC丢失, BIOS设置找不到网卡信息
BIOS设置启动优先顺序直接为空白 网络启动 网卡都是开启,开机网卡灯不亮。用硬盘装WINDOWS可以正常进系统 也是找不到网卡。目前一个月之内有10多张主板都这样了,希望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供电,网卡芯片等都有可能

网友B:
肯定是雷劈网卡 批量坏了一堆

网友C:
都是网卡坏?无盘网  没了网卡 咋弄?

网友C:
这个主板还是网吧专供  卖场没有  bios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网卡芯片等都有可能

电源换了也不行~~~网卡芯片坏 这个概率太小了 吧 ~~~就算坏 也不可能每台都是一样的问题吧~~~还有个情况就是外接PCI网卡也是没法识别~~进系统也找不到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雷劈网卡 批量坏了一堆

这会儿是冬天  ~~没这个情况~~~~~比如刚刚都是在正常使用~·关了机 再开机就找不到网卡了~~~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网卡坏?无盘网  没了网卡 咋弄?

都是网卡 所以很郁闷嘛~~找不到原因  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一个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还是网吧专供  卖场没有  bios没有

可以找技嘉技术要最新BIOS的~升级后也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技嘉技术要最新BIOS的~升级后也没用

BIOS发一份附件,得空改个终极BIOS你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发一份附件,得空改个终极BIOS你试试

你发个邮箱吧 我不知道哪里发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发一份附件,得空改个终极BIOS你试试

你发个邮箱吧

网友:
这个是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发个邮箱吧 我不知道哪里发附件

我签名有QQ 加我直接发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签名有QQ 加我直接发就行

兄弟已发给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已发给你了

好的  做好 我发你邮箱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做好 我发你邮箱里

好的 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