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开机后又自动关机

楼主(2020-01-05):
我有一台电脑,开机电源不到1A,但难开机用,电池过会一点一点的变低,然后就。关机怎么解决,求指点

网友:
希望你把问题表达清楚一点,但难开机用,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笔记本吧?电池不行了吧?或者电源适配器异常了吧?

网友:
充电器不充电  电池的电量用完了  肯定关机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有用!!

网友:
换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2020-02-27):
请你吧故障说清楚

网友:
电源适配器坏了吧!

网友:
楼主麻烦你把问题具体描述下很难开机是怎么个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