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神船k660d i7 d2 解锁TDP

楼主(2020-01-06):
模具广达QTK5        显卡960M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锁下TDP?(以上水冷,无需担心温度,U换了4940MX,电源上了330W)就差功耗墙了
拜谢!

k660d-i7 d2.BIN

网友A:
高端玩家,我试试吧,大概知道套路

网友B:
tdp 可以这样解锁,下载一个别人解锁的960m,然后用n卡那个软件打开,记下数据,用编程器备份自己的vbios,然后用软件打开按照那个数据修改,改完后用编程器写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tdp 可以这样解锁,下载一个别人解锁的960m,然后用n卡那个软件打开,记下数据,用编程器备份自己的vbios, ...

CPU CPU CPU

网友B:
板号是DA0TWK那款? 好像cpu供电不给力啊,容易烧管子  上了4940m也没用 供电太缩水了  mos管发热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号是DA0TWK那款? 好像cpu供电不给力啊,容易烧管子  上了4940m也没用 供电太缩水了  mos管发热就烧了

貌似供电一般。。。。,你是老司机

网友:
高达 57 的tdp  主板供电小心bo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号是DA0TWK那款? 好像cpu供电不给力啊,容易烧管子  上了4940m也没用 供电太缩水了  mos管发热就烧了

看了下图 2相  顶级u 供电不足

网友:
先硬改主板 解放供电能力  不然高性能u也么办法全部发挥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图 2相  顶级u 供电不足

这款本来cpu 供电就容易烧,解锁tdp 用不了几天就凉了  板和u一起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款本来cpu 供电就容易烧,解锁tdp 用不了几天就凉了  板和u一起挂

这种可能性很大  猛加油门 bo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能性很大  猛加油门 boom

怎么改硬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端玩家,我试试吧,大概知道套路

李哥出手

网友:
大佬看看我的新帖子,
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