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E485 版号EE485/EE585 NMB531 不充电

楼主(2020-01-06):
ThinkPad  E485   lenovo联想
      版号:NMB531
      EC:  IT88996
充电IC:  BQ25700ARSNR   检测电池脚如下:
   单独电池。EC_SMB_CK1:3.3V,EC_SMB_DA1 :3.3V,BATT_TEMP:0.3V

   单独适配器。EC_SMB_CK1:3.3V,EC_SMB_DA1 :3.3V,BATT_TEMP:2.9V  电流表显示正常
   适配器电池一起 ,充电灯亮橙灯,听到芯片滴滴响。BATT_TEMP:0.29V   电流表显示异常,20V跳25V。电流也一直来回         跳。电流不上来。
   估计是5脚出问题了,分3路。1电阻PR16链接+3VL,电阻1脚3.3V。BATT_TEMP 直接到EC68脚,BATT_OUT 跟BQ25700       相关。
    充电IC已经跟换过,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这故障我遇到过是联想的机子但不是这个板子,没电池插适配器能正常开机,有电池插适配器20V会变成25V,是第一个隔离管坏了,打值正常换了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我遇到过是联想的机子但不是这个板子,没电池插适配器能正常开机,有电池插适配器20V会变成25V,是第一个隔离管坏了,打值正常换了后解决。

pq102吗?我明天试下,谢谢

网友(2020-03-30):
可不可以把图纸分享出来

网友:
论坛有。参考别的型号一样

网友:
把图纸分享出来

网友(2021-04-16):
刚遇到一台也是充不进电,排除充电器和电池问题,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