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拿到示波器如何测一个信号(维修工具新人基础)

楼主(2020-01-06):
有的人第一次使用示波器可能会被示波器的一堆理论知识绕晕,从而丧失学习的兴趣。如果我们一开始能先学习如何测量一个简单的信号,快速的入门和获得成就感,也许就更有动力去学习和了解示波器。基于这种想法,在学习一些理论知识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如何用示波器测量一个简单的信号。

准备工具:
示波器,探头

第一步:示波器开机,然后将探头与示波器相连

第二步:找到示波器的方波校准信号输出端

第三步,将探头探针钩住校准信号输出端,探头接地夹夹住接地端

接好以后示波器可能显示成如下各种样子:

咦,怎么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方波不是应该这样的吗:

别急,第四步:按一下示波器上的auto键

好了,这样我们就成功测到了一个信号:

当然,也许你想,这也太简单了,auto一下就好了?我想自己把波形调出来。那么下面我们就讲讲怎么自己调。
波形显示不正常,往往有2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波形的显示太大超出了屏幕范围,或者太小挤成一团看不清。
水平方向上太大                水平方向上太小
垂直方向上太大                垂直方向上太小

我们来看下怎么调:
水平方向上太大,那么我们就要使其缩小;水平方向太挤,我们就要使其展开。如下图所示触屏操作或转动旋钮即可,此按钮专业术语叫时基,控制的是横坐标上一格的时间。

垂直方向上太大,那么我们就要使其缩小;垂直方向太挤,我们就要使其展开。如下图所示触屏操作或转动旋钮即可,此按钮专业术语叫垂直档位,控制的是纵坐标上一格的电压值。

当您调节完时基和垂直档位后,可能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波形不停的左右晃动,不稳定,就像这样:

这就是波形显示不正常的第二个原因:触发电平没有调整到合适位置。
首先我们单击波形显示区右侧的“Level”

然后手指按住黑框区域往上滑

当触发电平移动到波形内的时候,波形基本也就稳定了。

或者转动Trigger区域的Level旋钮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当然波形要稳定的大前提是,信号本身是周期性的。

亲自动手尝试一下,将可以更好的理解整个操作,无论您测量的是何种波形,只要按照这个思路都可以将波形调整到适当位置。

网友:
示波器左右上下幅度大小,其实就是万用表调合适档位

网友:
貌似这就是个玩具 适合蒙骗新手们玩玩!诉我直言

网友:
就纳闷啦 为什么全是英文  还好看不懂

网友(2020-02-07):
不错, 对小白挺好, 讲解的通俗易懂

网友:
这示波器玩玩可以,业余款的。

网友:
示波器用来干啥我都还不清楚。

网友:
外壳是蛮漂亮,但是我们高手只用菊水岩气和HP的老模拟机

网友(2020-03-08):
基本标配两台,一机械,二数字

网友A(2020-05-06):
CRT老示波器一枚,隔离变压器一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