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 g752vs 2.0 换桥以后没cpu供电

楼主(2020-01-06):
这个机器原来是南桥坏了  在某宝上定了一个桥  换完之后不短路了  但是不加电  买了一个bios 加电了  开机卡到 0.8  测供电都有 没有cpu供电  看咱们论坛也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7代的桥 i7 的cpu  1060的显卡  请问大家 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bios已经买过 刷完了 没再换南桥试试  付上买的bios

G752VSAS.310

G752VSAS.312

网友:
都修到这步了  放弃不得亏本?

网友:
这倒是 这不请教大神  有没有遇到过的  看咱们论坛也有维修师傅 换完桥 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
桥拿掉重新值球  不行在换个桥

网友:
妥妥的  谢谢大神

网友:
现在芯片有些都是拆机又翻新  当新的卖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吧 ,用原机的合成下试试

网友:
换桥后不换bios 应该亮机慢 风扇狂转之类的 怎么会不触发 ,,如果bios是原机的 ,那就没遇到过了

网友:
桥是不可能买到新的桥的。

网友:
估计是拆机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