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X3P 无CPU供电维修 版号:DA0TWDMB6D0

楼主(2020-01-06):
海尔X3P无CPU供电,测别的电压都正常。(无显卡供电,CPU电压正常后,才有显卡供电)
直接上原因

元件腐蚀了,跟BIOS芯片不通了。
步骤:
先测的CPU供电芯片,供电,EN正常。
然后按时序测量了一下
测到PROCPWRGD信号转成H_PWRGOOD后

测H_PWRGOOD相连的R250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无电压,说明PROCPWRGD信号没有发出。

看时序,BIOS正常读取后,PCH先发出时钟,再发出PROCPWRGD。
先刷BIOS,PROCPWRGD还是无电压,测BIOS脚位发现问题,腐蚀断线了。

补线后,开机正常。

很小的问题,高手误笑。

网友A:
这是进水引起的吗  不过绿油搞的不好看

网友:
好实例,楼主经验很丰富嘛。

网友:
开机时序的基础要扎实,正在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进水引起的吗  不过绿油搞的不好看

应该是从触控板处进的水的。。。

网友:
可否上传个时序,万分感谢

网友:
基础扎实,正在学习开机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