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读不出来怎么修复?硬盘无法读取怎么修复?

楼主(2020-01-06):
硬盘是电脑主要的存储媒介之一,它可以为我们存储大量的文件。若是硬盘出现故障,我们的电脑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硬盘无法识别是常见的一种硬盘故障,本文就简单的为大家讲解一下硬盘读不出来时该怎么修复,需要了解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了。
一、硬盘分区出问题导致

使用电脑硬盘时,都要先进行分区设置,而且有主分区和逻辑分区的分法,主分区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电脑故障。需要通过引导的方式进入DOS模式下输入FDISK/MBR命令进行设置,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因为FDISK命令文件当中已经包含了一个硬盘的主领导程序,做一些修改就能解决此问题。
二、bios设置不当导致

Bios主板在设置硬盘工作模式时,分三种情况,有Normal、LBA以及Large。安装时需要根据硬盘的情况来进行设置,否则就容易出现一些故障或是毛病。必须按照主板的BIOS说明书以及硬盘本身的情况进行正确的设置,这样才能解决电脑不识别硬盘的现象。
三、开机后系统找不到硬盘或者识别不到硬盘

如果是开机后电脑识别不到硬盘,那可能就是硬盘兼容性的是否出现故障,不过就现在硬盘和兼容性还没有出现过问题,所以可以排除。而此故障的一般都是因为硬盘与主板之间连接出现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更换一根主板与硬盘之间的连接线,如果此故障还是无法消除,那么可以看看主从线的设置是否正确。
以上就硬盘无法读取的修复方法了,您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