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apple a1398问题

楼主(2020-01-06):
apple a1398 板号:820-00163-A   问题为不加电,拆板测 12V常,PP3V42_G3H_REG 3.42V电压正常,测u7501芯片总供电正常,PP3V3_S5  3.3v偏低,电压为1.1v, 测得22脚VREG3为0.26V, 29脚VREG51.3V左右。21脚EN2开启信号正常。换过u7501与原故障一样,烧过3V也不短路,请高手指教。

网友A:
23脚电压多少,12脚电压多少,22和29脚电压明显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脚电压多少,12脚电压多少,22和29脚电压明显偏低

23脚正常12v,  12脚也正常3.42,我查查线性电压后级可能有问题。

网友:
REG3为0.26V  这里被拉低了    找原因

网友:
各位修好啦,又换了个tps51980, 3v出来了,但跳变,3v线性正常了,5发线性也跳变。挑起3v电感,5v线性不跳正常,测3v去向各芯片供电电容都不对地,转换二级电压也不对地,测pp5v_s4去向,测q8060pp5v_s4转换pp5v_s0的pp5v_s0这头对地,可调电源调到3v烧,摸u7600烫手,最后测电容c7601坏了,我也不清楚为啥5v二级转换电压对地,会影响3v跳来跳去。反正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