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B-BXI5H-4200,主板维修

楼主(2020-01-06):
板号mmlp7ap,现在插电源有5v和3v,开关按下3.3v变0v,5v电感发热。风扇不转,没有反应。一个芯片 53318dqp ti 3c1 a6zp 发热,还查不到这个的资料。求助各位大神,这个芯片是什么?这个板子要怎么修?

网友:
千万别是板载CPU挂了。。。

网友:
)也说不定啊,内存电压和CPU电压都出不来,按键没有反应。电流0.015a左右。

网友:
楼主,你哪个技加的小主板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没有啊,不知道怎么修啊,这个芯片查不到资料

网友:
53318是ti的tps53318

网友:
典型电路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是技嘉做的板子

网友:
学习学习,增长知识。

网友A:
短路了吧? 烧机大法安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吧? 烧机大法安排上

烧不了,没有明显的短路。

网友:
电流0.11a左右,按键不跳变,应该是哪里有微短路,但是烧鸡不行,用5v的直接接在电感上电流是0.09a。晶振32k正常。现在查到,BIOS上没有电压,为0v,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5v的电感和tps53318微热。

网友:
看来又要石沉大海了,没图

网友:
这种小主板很难找到图纸,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