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8120B电压问题

楼主(2020-01-06):
今天在H61主板插内存条时冒烟烧坏金手指和内存插槽56脚(这两个脚应该是数据信号怎么会烧坏?),由于不知道是没插好烧坏还是内存电源有故障烧坏,于是动手测量内存供电线路,发现电源管理芯片1脚自举电压12V,2脚上管驱动电压只有4.6V,下管驱动电压又高达8V,其它针脚电压倒是正常,6脚FB0.8V标准,8脚PHASE接近1.5V也正常,不知道自举、上管驱动、下管驱动这三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场管上管的电压是5V的,自举电容两端电压怎么会有12-1.5=10.5V了?

网友:
内存插反了就会烧插槽,不知道你去研究供电做什么,新手就是新手,哎

网友A:
反了可以插进去?防呆口拿来摆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了可以插进去?防呆口拿来摆设的?

接口只是防呆,又不防什么

网友B:
你的方向错了,与内存芯片什么关系,还有那也不是5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向错了,与内存芯片什么关系,还有那也不是56脚

不是56脚,是5、6脚

网友C:
你这个肯定不是5、6脚。内存槽是一边单数一边双数的

网友:
我还真把内存接脚方向数反了,烧的不是5、6脚,而是235、236,刚好是3.3V和地

网友:
突然发现个诡异的事情,在查阅手头一个华硕P8H61的点位图时,突然发现两根内存插槽的237脚一个是3.3V,一个是接地,而我烧内存就是在这个位置,我插其中一根是正常点亮了的,换另一个插槽后就烧冒烟了。

网友:
内存怎么会插反呢 除非是外行

网友(2020-02-05):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肯定不是5、6脚。内存槽是一边单数一边双数的

谁说是一边单一边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