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彩电偏转线圈拿下来再重新装上去之后色彩变成这样了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1-06):
CRT彩电偏转线圈拿下来再重新装上去之后色彩变成这样了 怎么回事?

网友A:
消磁了吗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磁了吗大哥?

都没有磁化物

网友B:
消磁线圈接没接呀,,,,是不是消磁线圈及其周围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消磁线圈接没接呀,,,,是不是消磁线圈及其周围电路出了问题

这个不会有问题的 查过的

网友:
看看周围有没有磁场干扰

网友:
完全没接触过CRT维修:daxiao:

网友:
这就是没有消磁,换小磁电阻重新消磁或用手动消磁器消磁

网友:
消磁器手动消磁

网友:
换我就一锤子砸了 这么老折腾啥

网友:
消磁电阻相关消磁电路有无断线,用消磁器扫一下,换给管座。

网友:
上节目看看图像啊,估计就是没有消磁的问题

网友C:
动会聚被你破坏了!可适当调整偏转线圈位置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会聚被你破坏了!可适当调整偏转线圈位置调好。

调死了都不起作用

网友C:
显像管后面有三个楔子调整偏转线圈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像管后面有三个楔子调整偏转线圈的角度。

不起作用....

网友C:
显像管有动,静会聚调整装置,既然动会聚不行,那你就调一下磁片角度看看静会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像管有动,静会聚调整装置,既然动会聚不行,那你就调一下磁片角度看看静会聚吧。

能调的都调了都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调的都调了都不起作用

如果拆机前没有做记号,会聚调乱了,想恢复是非常困难的!

首先:要把线圈装到位,这个CRT上有印记,应该好解决。然后装好消磁线圈先给CRT消磁。

然后用记号笔,先在会聚调节片上做个记号,以便复原。

只有慢慢调节,尽量调节到色彩不太失真吧,想恢复原状不太现实。

网友:
CRT彩电偏转线圈拿下后,需要配套个图象信号发生器,对着图象调节,按装~

网友:
楼主为何要把偏转线圈拆下来?
无论图像,颜色多好的CRT电视,一经拆装偏转线圈,其图像质量将大打折扣,没有厂家的专业设备很难把汇聚,色纯调好........................  除非确定是偏转线圈坏了需要更换,否则真没必要去拆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