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主板内置固态硬盘恢复方案 原创

楼主(2020-01-06):
收到同行送修的ASUS E402N 笔记本 不开机 检查发现CPU 问题需要更换CPU ,或者更换主板 。客户不想修但是资料重要,换主板也没办法解决资料 因为硬盘在主板上, 是一个闪迪128G 闪存芯片。因为没搞过这样的单闪存恢复,心里没底也没PC3000 fisH .但觉得跟手机硬盘一样可不可以用U盘方案恢复呢,于是拿出给手机数据恢复的U盘主板 这个是153脚位的 拆下在重新值球,装上 插上电脑直接就识别了,分区都在,比手机恢复还简单 客户数据都在桌面 ,导出坐等收钱。。    思路借鉴 手机硬盘改U盘恢复资料。  ASUS 主板上测试可以。 苹果笔记本没测试,有时间试下 不知道苹果笔记本内置硬盘有没加密。    发帖不易  希望各位大神 多加分,    下载分贫瘠患者一枚!!!!!

 会员196140300鑫豆2023-12-12 14:32

网友:
苹果 的加密

网友A:
冠希哥是不是就栽你手里的?:daxiao:

网友:
这个贵机器  遇到 不能装系统的!后来换了硬盘也是一样!一开始会卡LOGO  过了好长时间才跳界面 拆了硬盘就好!后来买了 硬盘装上去一个吊样!

网友:
用的U盘是啥型号的?

网友:
这个底板在哪里买

网友:
这个板叫什么能不能发一个链接我也买一个

网友:
你这板子焊上固态硬盘不用写数据插上都能用,有没有链接让我也买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冠希哥是不是就栽你手里的?:daxiao:

:D:D:D

网友B:
分数已加,还请楼主解答我几个疑问
1.可以提供U盘主板购买链接吗?
2.能否分享下你所使用的 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
3.闪存芯片从主板拿下来焊接到U盘主板上就可直接认到?无需量产吗?

网友C:
某宝搜手机硬盘改u盘就能买到最好买2.0的不需要量产直接可以识别,可能是主控可以直接识别 ,手机上的硬盘可能不会直接识别,但可用分区工具diskgen恢复,也可以用超级数据恢复,我用的是正版超级恢复,比论坛里下的版本要高,也比较好用也不贵!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买的主控板的链接发个,手头也有个硬盘想恢复下

网友:
装上去就能当U盘用的吗?要不要写什么主控固件什么的??

网友:
历练一下,试试,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可以的 买个usb3.0的 速度还可以

网友:
混淆过的 无解

网友:
U盘是啥型号的板子,给个连结好购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手机硬盘改u盘就能买到最好买2.0的不需要量产直接可以识别,可能是主控可以直接识别 ,手机上的硬盘可能不会直接识别,但可用分区工具diskgen恢复,也可以用超级数据恢复,我用的是正版超级恢复,比论坛里下的版本要高,也比较好用也不贵!

主控版型号能发一下么

网友E:
感觉楼主在忽悠啊,不开卡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在忽悠啊,不开卡不行吧

我忽悠你,实验证明了 U盘链接你买个试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5002651771

网友C:
关于有人说不开卡认不到的,这个上是可以直接识别的,其他的没有测试,

网友:
第一次看这样恢复,真心没搞过数据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版型号能发一下么

6438SN,,,,,,,,,,,,,,,,,

网友:
很多都需要量产才可以的吧!主板如果就一个颗粒还好搞如果是多个颗粒不好搞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坐等收钱啊,总比修电脑收费高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恢复的,楼主给我上了一课,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这样也行啊,学习了。那这种U盘的板子应该也要看主控是否支持这个闪存吧?不是所有的U盘板都可以用的。

网友:
这想法挺好,我也去买一些板子,不恢复笔记本的,偶尔帮忙恢复一下手机硬盘数据也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分数已加,还请楼主解答我几个疑问
1.可以提供U盘主板购买链接吗?
2.能否分享下你所使用的 超级硬盘数据 ...

软件找到了没有  没有留下邮箱

网友:
这个直接把硬盘焊在好主板上应该是可以直接开机进系统吧

网友:
这种EMMC颗粒的主控不用开卡直接识别,如果 是NFLASH 颗粒可就得开卡了,主控无法识别芯片的

网友:
高手在人间谢谢分享经验太感谢了。

网友:
牛批,这个办法留

网友:
可以啊  买几个试试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钱是赚到了。。。。

网友:
这个应该还要区分主控型号的吧.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 到处是坑,特别是ASUS 恨不得全部元器件都焊上

网友:
这个机器我手上也有,先学着一点,以后肯定用的到!!!!主板有价,硬盘无价。。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感觉换主板把硬盘吹过去 也是可行的

网友:
  装上去直接就能读取了是吗!~~~~~!~~~~~~~·

网友:
楼主运气好   主板坏 硬盘是好的
没想过硬盘卡LOGO  这种固态盘焊在主板上的怎么恢复
那就不是简单的焊在U盘板子上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快乐

网友:
这都可以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不需要产量就直接可以恢复....

网友:
笔记本上用到EMMC的    我目前遇到的都是可以直接飞线或者焊到AU6438板子上可以直接读取的。不需要开卡写固件。

网友:
这个是EMMC当然可以,苹果的是NVME硬盘,有单独的主控,缓存,闪存颗粒也有好几颗,而且有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有人说不开卡认不到的,这个上是可以直接识别的,其他的没有测试,

你也是走除草机那货那里搞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有人说不开卡认不到的,这个上是可以直接识别的,其他的没有测试,

顺便请教一下为毛我3268AB做的U盘写入文件得时候老是失速,变成0KB就没反应了,再来个二次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在忽悠啊,不开卡不行吧

这个IC不需要开卡

网友:
苹果是加密的。。基本无解

网友:
现在的机器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之前以为u盘换了闪存芯片就一定要量产过,否则无法使用,因为闪存芯片的存储机制换关系,不同的坏块,就像硬盘出厂前要做屏蔽一样。看了楼主的方法,确实开拓眼见了,以后有机会试试,提供了一个恢复数据的好方法,关键是便宜啊,不专业做数据恢复也不会去买那些数据恢复的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软件找到了没有  没有留下邮箱

472420692@qqcom  谢谢分享一下

网友:
牛B的尝试!! 值得学习,有机会试试

网友:
emmc  用rt809h也可以读。

网友:
值得尝试下 感谢分享 !!!!

网友:
原来实测是可以的呀 牛

网友:
问个问题 希望楼主解答 因为我花了五毛钱 就是这个U盘的主板上哪买 怎么买 我有好几个有板载硬盘的主板 我想改成U盘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数已加,还请楼主解答我几个疑问
1.可以提供U盘主板购买链接吗?
2.能否分享下你所使用的 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
3.闪存芯片从主板拿下来焊接到U盘主板上就可直接认到?无需量产吗?

同问,貌似这种就跟USB接硬盘一样,芯片只读硬盘,无须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数已加,还请楼主解答我几个疑问
1.可以提供U盘主板购买链接吗?
2.能否分享下你所使用的 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
3.闪存芯片从主板拿下来焊接到U盘主板上就可直接认到?无需量产吗?

可能是和手机硬盘的区别在于格式不同,另外手机硬盘有底程序,而电脑硬盘不会底层程序。

网友:
这个是EMMC的,对电脑来说相当于一个SD卡,淘宝买 的那个相当于一个读卡器

网友:
维修就是要多尝试

网友:
EMMC直接买个主控板焊上  里面分区,文件完全读取

网友:
不需要量产吗??????????

网友:
这都可以 居然通用?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集成度太高,不好修

网友:
主控不一样。能认到分区是什么原理啊?楼主讲讲。

网友:
NS1801的是不是所有的BGA153和BGA169我硬盘都可以直接认到分区?

网友:
这个板子的链接在哪里
                                                                                                  。

网友:
现在主板设计太省事,维修越来越简单。但变相麻烦

网友:
这个还是难度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