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接电漏电130ma

楼主(2020-01-06):
iphone6 接电漏电130ma 开机不触发  插上尾插就不漏电了 依然不触发 大家有思路吗

网友:
这个电感已经摘除

网友:
谁给个思路…

网友:
插什么尾插!上电漏电无非是MAIN漏电、BAT漏电。漏电130MA不会是电容、估计是有芯片……

网友:
电感要换上,小电容可以不补

网友:
这是送钱的

网友:
机器应该是自动开机了,测下硬盘的3V 1.8V是不是输出了,输出了就按照触发定130ma思路修。
查尾插电流没有了,是USB提供供电了。供电从尾插输入了,电池这边没有供电了。不是插尾插之后不漏电了。

网友:
两组织测电压不行就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