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希捷2.5寸薄盘卡头

楼主(2020-01-06):
遇到几块希捷新款薄盘卡头,LT012 LM021这些盘,盘不转有滴滴声。。。开盘把磁头拨回去,进终端一堆报错后都能认盘。。但一镜像数据就会头坏,轻者敲停,重者划伤。请教各位大神遇到卡头都是直接换头吗?

网友:
最好是直接换头。 想节省成本的都会用原盘试。 除些外, 还有很多设置去控制怎么读数据,这是比较关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