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m7100z 白屏,黑屏 双重故障 维修

楼主(2020-01-06):
客户机器拿来 说白屏 我都没咋个检查 就给他说屏有问题 留下看看能不能修好 然后就把机子放我这儿了 忙过后就拆机检查了 白屏一般都不用检查哪里 表笔直奔屏供电5v 果然没有 查的F1保险短路 干上一坨锡后 表笔测了下被拉低了  后级有短路 外接一个5v烧了下 故障点没烧出来 倒是把那个大的贴片电感烧冒烟了 结果是标注电容短路 有了被烧鸡烫出个泡的先例 果断不摸了 老老实实的把电容一个一个取 运气不好 最后才取到短路的电容 再次上电 白屏没有了 可是没有任何图文 我靠 那就再测吧 后来测到0欧变50多m了 就换了个 没用一坨锡 再上电就 正常了 最后附上亮机图 圆满结束 感谢大家 加点分 谢谢

网友:
厉害。故障点找的准确

网友A:
查的F1保险短路???是断路

dcr

网友B:
我碰到的屏只有两例能修,一个是VGH二极管漏电和电容漏电。楼主捡到宝了

dc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的屏只有两例能修,一个是VGH二极管漏电和电容漏电。楼主捡到宝了

恩 报了个半个屏的价 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的F1保险短路???是断路

打错了 不用这么较真吧 反正就是后级短路烧断开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故障找的好准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