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1-06):
实地学员,朋友给我送来台苹果6,他说去年过年的时候在洗衣机里洗了半个小时,最近知道我来实地学习了拿来给我拆配件玩练练手
拆机,上电漏电35ma,开机不触发,测量开机电压1.8V没有,对地短路,打开鑫智造看点位图这一路就一个电容,拆了还短路,查相连芯片,观察显示电源可疑,周边有电解质
,拆开后不短路了,1.8v开机电压有了,
上电开机触发了,大电流900ma,主电源和cpu发热,经测量主电源下面一路PP_GPU短路,分析应该是CPU下面的GPU部分短路了,如果外面的滤波电容短路cpu不会发热的,只能拆cpu了

拆了cpu测量主板不短路了,但是cpu短路了,右下角的PP_GPU全部和接地点短路,套用万老师的一句话:盖白布抬走,下一位,技术很水,表达能力有限,到此结束

网友:
最后还是报废,没好吧

网友:
CPU坏了,下一位,哪位能修好那位来

网友:
学习了     写的很到位  也很 好理解

网友:
gpu蜂鸣档测量都会接地!要测量阻值只要不是0.001-0.003 就不是短路哦!

网友:
一般直接换板

网友:
触发脚1.8V短路,撬显示电源好了?触发900ma是GPU短路造成的?

网友:
真的是练手,不过你这水要挤干还得很多机器让你练才行。

网友:
CPu坏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思路对,问题找到了,不是所有的一病都值得治!

网友:
gpu本来就是短路的,6代的soc 几路核心供电不短的到了7就是一路soc不短

网友:
二极体值只要不是0.001就有希望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