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R2.02 CPU电压偏低,开机不显示修复

楼主(2020-01-07):
主板:华硕H61M-E R2.02
现象:能触发启动,但无视频信号输出,460PLUS诊断卡代码为36
处理:先COMS放电,更换3.3V锂电池,刷BIOS,故障依旧。
测量各路供电:待机3.3V,桥1.8v,总线1.0v,内存1.5v,CPU核心供电0.6v(偏低)(1.1v为正常),还有两路分别为1.0v,1.1v不知道是什么供电。
把PU17(丝印为3331A)芯片拆除后,CPU核心供电0.83V,正常开机装系统
剩余问题:1.那两路供电分别是什么?麻烦告知。
                2.为什么CPU核心供电为0.83V能正常工作?
                3.win7系统能识别到声卡,不出声音。驱动精灵重装驱动,更换声卡ALC887芯片故障依旧,偶尔有声音重启后又没声音了。

网友:
MSI
NCT3933U

网友:
那你可以 找个一样的小八角换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96485-1-1.html

谢谢你提供资料!

网友B:
收藏了,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藏了,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用到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没钱途了,完全是练经验的。

网友:
华硕通病........

网友C:
你这就少了一相供电会不稳定的

网友:
这是驱动芯片

网友:
是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超频电压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就少了一相供电会不稳定的

谢谢指点。拆了这个芯片,vcore电压从0.9-0.8这间跳变,不稳定。正常应该是稳定的1.1v。但今天用了一整天没死机没蓝屏,重装系统也正常。

网友:
主办的价值已经越来越低了

网友D:
检查一下vrm的tonset外接160K电阻,正常电压应该有1.1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vrm的tonset外接160K电阻,正常电压应该有1.1V

谢谢老师傅指点!!

网友E:
那你核心供电还是没有修出来,电压谝低,能用而已~~~,查看下反馈电阻,电容和场管~等

网友:
0.83也不对呀,我记得应该在1V左右,你这个偏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vrm的tonset外接160K电阻,正常电压应该有1.1V

这个电阻测试是有150k。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阻测试是有150k。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这个脚正常电压在1.1-1.2,你这个电压是多少?可以换个200K的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脚正常电压在1.1-1.2,你这个电压是多少?可以换个200K的试下

测了这个脚有1v。想起VID是有cpu发给电源管理芯片的。我把cpu换成G860,G530,VCORE电压就变成1.1V了。再换成G1620电压又变成原来的0.9V。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核心供电还是没有修出来,电压谝低,能用而已~~~,查看下反馈电阻,电容和场管~等

想起VID是有cpu发给电源管理芯片的。我把cpu换成G860,G530,VCORE电压就变成1.1V了。再换成G1620电压又变成原来的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