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1-07):
一张蓝宝石r9 380游戏满载烤机什么问题没有,只有看网页视频或者运行些使用显卡很低的小游戏经常黑屏死机,应该在哪方面排查?

网友:
找到问题了

网友A:
什么问题能说说吗?

网友B:
缺少ABODE的视频插件造成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能说说吗?

应该是错觉,又犯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少ABODE的视频插件造成的,是吧。

应该不是,换个视频插口两天没问题,今天又完犊子了

网友C:
我有一块670与楼主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670与楼主同样的问题!

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A(2020-02-06):
感觉应该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有掉件。

检查过,没有掉件

网友D(2020-04-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