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螺丝柱断线导致无前置相机维修

楼主(2020-01-07):
  故障机型:iPhone6P金色

  故障现象:后相机能正常打开拍照,前置相机打开黑屏,更换前摄像也一样。

  故障分析:更换摄像头也无法拍照,外配排除,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维修过程:

  1、首先打一遍前相机座的对地阻值,发现第15脚AP_TO_FCAM_SCL_CONN(CPU到前摄像座时钟总线)显示为无穷大。

  2、通过查看图纸,AP_TO_FCAM_SCL_CONN线路上串联了一个保险电感FL1115,如果这个保险电感断线或者虚焊了都会造成前摄像座打对地值显示为无穷大。

  3、把座子旁的黑胶除干净,发现保险电感FL1115并未断线或虚焊。

  4、AP_TO_FCAM_SCL_CONN(CPU到前摄像座时钟总线)是直通CPU的,现在排除了是保险电感引起的,要么是CPU空焊或焊盘断线了,要么就是板层断线了。重新观察主板,发现CPU右上角的螺丝柱(BS2502)有被打穿的痕迹,通过查资料,发现该螺丝柱下面正好有AP_TO_FCAM_SCL_CONN这条总线经过。

  5、接下来就是挖螺丝柱了,电铬铁开420度放在螺丝柱上直接烫下,再用手术刀慢慢挖掉表层的接地铜皮。

  6、挖掉表层后,开始挖第一层,用尖刀小心的轻轻刮,直到慢慢露出走线,发现AP_TO_FCAM_SCL_CONN线确实断了,同时断了的还有旁边的PP1V8_SDRAM(电池百分比)。

  7、为了避免上锡时把其它线路也涂上,我喜欢先把其它线路用绿油盖上,再用铬铁上锡。上好锡后飞好线先不急着涂上绿油,到前摄像座打一下对地阻值,测量发现阻值有400多,说明线飞好了。

  8、为了确定,装上主板开机测试,打开前摄像已经不再黑屏,可以正常拍照了,说明确实是断线引起的故障,可以放心地涂上绿油了。

  维修结果:前摄像是因为时钟总线被打穿螺丝柱导致断线而无法使用,经过挖螺丝柱飞线,已成功修复,维修完毕。

网友:
挖螺丝柱飞线挖螺丝柱飞线

网友:
就喜欢看这样的维修贴,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

网友(2020-03-08):
可以接板层断线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