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5000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20-01-07):
华硕u5000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是有背光无图像, 屏 屏线换过了,bios刷很多回了,看别的人也遇到过,不知道解决没! 是不是cpu的事,又遇到过的没,6代的u

网友:
屏线接口看看有没有转换芯片的?

网友:
是独显板吗?能显示就不是U问题,差显卡或者IO芯片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还是要一一排除

网友:
刷原厂的BIOS试试

网友:
感觉像是转换问题,CPU可能

网友:
华硕的一般有转换芯片,楼主可以查看看。外观也仔细检查一下看是否哪里有腐蚀的不。另外外接是否显示呢

网友:
单独测一下屏,就明白了。

网友:
刷个BIOS...加焊下CPU

网友:
奇奇怪怪的问题,基本就是CPU的问题。容易弄着弄着就点不亮了,谨慎点。

网友:
这种机器最难搞

网友:
华硕的一般有转换芯片

网友:
我也有台,时开时不开的电脑,好难搞啊

网友:
机器修好了,换的cpu

网友:
现在U的问题挺多的

网友:
那些说转换芯片问题的,不知道你们平时修的机器多少,告诉你们一个常识,转换芯片只存在与lvds接口的屏和EDP接口屏过度期间,由于部分厂家lvds接口屏备货较多,在Intel3-4代cpu和当年独立显卡芯片内部协议转换为EDP协议时,他们的lvds屏库存较大,所以采用了EDP转换lvds芯片,来消耗lvds屏库存,但是在5代之后(大约14年以后,各厂家由于库存不同略有差异),基本上全部EDP接口屏了,所以就不存在6代u有屏接口转换芯片之说,所以,各位不要为了刷分,连内容不看就直接回答,目前电脑行业不景气,帖子较少,单页不至于乱刷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