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11待机电路故障

楼主(2020-01-07):
故障现象,5VSB在3V以下大幅跳动,拆机检查待机电路是DM311,查5脚电压在几十伏到一百多伏跳跃,678脚在三百到一千伏之间跳跃,开关变压器初级输入端也就是整流稳压输出端310伏正常稳定,现在根据故障现象能否判断是DM311损坏还是开关变压器损坏?这个DM311藏在开关管的散热器下面,要拆需要拆周边一大堆零件的。

网友:
待机变压器初级主绕组电压大幅跳跃,造成初级副绕组(DM311电源)、次级两组绕组(5VSB和20VVCC)均跳起了探戈。

网友:
感觉这开关集成电路DM311自激失控了,像荡秋千一样电压越荡越高,把芯片电源2脚和反馈绕组之间的二极管拆掉,678脚依然几百上千伏的跳跃电压,5脚和变压器绕组次级高电压跳跃依然存在,于是干脆把5脚启动电压的连接电阻又断开,这下安静了,没有高电压自激跳跃了。安静下来好好想想,这DM311内部什么故障这样抽风?

网友A:
上个DM311的内部线路方框图,高手来研究下为啥自激振荡会失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DM311的内部线路方框图,高手来研究下为啥自激振荡会失控?

这么高的电压 mos都没击穿?

网友: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漏级串联的电阻故障?更换相同阻值相同功率的电阻器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电压 mos都没击穿?

主开关管没工作,不过这也算是待机电路DM311集成的MOS管的电压漏极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开关管没工作,不过这也算是待机电路DM311集成的MOS管的电压漏极电压了

大量贩卖mos的耐压都是比较熟悉的 1300以上的高压  早就击穿了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量贩卖mos的耐压都是比较熟悉的 1300以上的高压  早就击穿了才对

击穿了开关变压器就不会有振荡电压了呀,待机变压器次级两个绕组都还有跳动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击穿了开关变压器就不会有振荡电压了呀,待机变压器次级两个绕组都还有跳动的电压。

你的表准确不?

网友:
千伏档基本没用过说不准,但打整流前后的220,310都没问题呀!

网友:
只要没炸保险就可以认为变压器没承受过大电流,不会那么容易坏,除非匝间短路,

网友:
理论上说,这个DM311的678脚的超高电压应该是变压器初级绕组产生的感应电压,一般是通过跟初级绕组并联的二极管来释放,看样子这个续流二极管可能开路了,导致变压器初级绕组下端的感应电压不能释放,不过这个感应电压这么高居然没击穿开关管真是稀奇。

网友C:
先换了在说,无方案,想不通,只能替换法,怀疑那个换那个,下回就有经验了!

网友D:
太可怕了,还好我的坏电源还没开始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换了在说,无方案,想不通,只能替换法,怀疑那个换那个,下回就有经验了!

业余爱好,手头连颗电阻电容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可怕了,还好我的坏电源还没开始修

记得拔电后用电烙铁插头给滤波电容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爱好,手头连颗电阻电容都没有

我都是收几个垃圾电源  拆零件

网友E:
楼主测一下DM311的2脚电压多少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测一下DM311的2脚电压多少V?......

印象中记得好像是8V左右,正常状态,3脚电压也正常,就是5678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记得好像是8V左右,正常状态,3脚电压也正常,就是5678不正常。

如果2脚电压正常,那就换DM311..........

网友:
这块板子密密麻麻的零件夹在散热器开关变压器脚下,手都伸不进去,今天鼓起勇气拆了外围几个零件才把跟变压器初级并联的二极管、电阻、电容拆到,一测没坏,难道真是DM311坏啦?那可是要拆一堆才取得出来

网友F:
hec电容,哈哈,长城散热片就是喜欢这么压着待机ic。

网友G:
不用测啦这货是长城的电源来的用这个dm311的开关控制ic的一旦烧过了或者是你测量待机电压从5v降到3v又再跳回去的那么是变压器坏的这货的变压器超容易死我都修n多个了变压器都是从那些用相同方案的长城报废电源上拆的,前提是不是烧同一个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hec电容,哈哈,长城散热片就是喜欢这么压着待机ic。

这样设计对IC的散热不利.........

网友:
目前进度:后级断开,光耦断开,待机电压仍然只有2.8V,DM311的2脚电压9-10之间不稳定,3脚电压只有不到0.1V,5脚电压依然30-90V之间跳跃,外围零件均检查了一遍无损坏,难道是DM311性能不良?只有节后X宝买了新的替换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用测啦这货是长城的电源来的用这个dm311的开关控制ic的一旦烧过了或者是你测量待机电压从5v降到3v又再跳回去的那么是变压器坏的这货的变压器超容易死我都修n多个了变压器都是从那些用相同方案的长城报废电源上拆的,前提是不是烧同一个位置的

待机变压器正好手头有个长城的料板(DM311爆了),换过去故障依然一模一样。

网友:
678脚电压脉动,待机变压器高压绕组没问题的话就查一下复位RCD,还有反馈绕组的两个快恢复二极管。描述里没说2脚是不是也脉动

网友(2020-02-16):
复位RCD是啥?DM311没这个接脚呀!

网友:
依次换了DM311,光藕、TL431,DM311电源滤波(2脚),故障依旧无法排除,不管换啥零件,DM311二脚电压还是8伏、三脚电压0.3V,5脚启动电压200V,两个输出端5VSB始终只有2.8V,12V绕组始终也只有4V左右。我实在想不出来是哪儿故障了

网友:
今天折腾了一天,DM311的电源整流二极管换成快恢复二极管同时把5欧的保险电阻也直接飞线毙掉,2脚电压终于从接近8V变成10V啦,但是次级两组电压依然还是2.8和4.9,查431没问题,再查分压电阻,下分压电阻阻值严重偏大(431就认为取样点电压高输出电压高而去控制DM311降低输出),更换后两组次级电压变成5VSB和9点几V,不到10V的绕组给494提供工作电压有点偏低,检查滤波电容没问题就暂时先不管它,或许后面有啥故障造成的,短接绿线,电源启动后马上关机保护,明天继续查后级短路故障

网友:
今天继续修理,在把5V输出端负载短路故障排除后(滤波电容挂了一个),短接PSON,完美启动,各路输出电压均正常,这时再反过来测AZ5700也就是待机绕组输出的电压居然从九点几付变成27V了,这个5700或者494的12脚工作电压不是由待机电源绕组提供的嘛

网友(2020-03-19):
今天维修成功,DM311和DH0270R是可以互换的,注意DM311的反馈脚3脚电压在0.5V左右,过高(高于1V))过低(反馈电压和占空比成正比)都说明工作状态不正常,2脚ACC空载电压在8V左右,一般性负载电压在14V左右,过高会过压保护,过低不起振自然就不会有电压。另外5脚启动脚仅开机瞬间提供起振电流,视外接电阻阻值大小七八十伏到300V均可,电路起振后内部自然会断开转接ACC供电。

网友H:
我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请教如何修好?2脚有9伏,3脚0.35伏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请教如何修好?2脚有9伏,3脚0.35伏左右

IC换了没有?注意检查431的上下两个分压取样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请教如何修好?2脚有9伏,3脚0.35伏左右

5VSB电压是多少?另一组绕组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换了没有?注意检查431的上下两个分压取样电阻

你说的IC是图片这个吗?手头没这个集成,还未换,其它都检查了,就是不知道电压跳变的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A:
5VSB电压是多少?另一组绕组电压又是多少?

3伏到5伏跳变,我都搞二天了,还是未找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H:
3伏到5伏跳变,我都搞二天了,还是未找到原因

先换DM311,还跳变就再检查431和分压取样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先换DM311,还跳变就再检查431和分压取样电阻

我的是EM311Z型号,已经换了某宝的8个EM311Z了,不能怀疑EM311Z了,431换了新的,电阻都拆开测量了,还是没发现其它问题,现在怀疑到HS8019  IC了,等买了代换试下,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EM311Z型号,已经换了某宝的8个EM311Z了,不能怀疑EM311Z了,431换了新的,电阻都拆开测量了,还是 ...

5VSB不稳跟HS8019没关系呀,你把待机变压器12V那个绕组的整流二极管断开,切断8019的供电就可排除它的故障引起5VSB不稳的判断了。DM311一般只要起振就没啥问题,重点还是放在431、取样电阻和光耦上。还有DM311的2、3脚如果有稳压二极管也要注意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