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电源210W维修

楼主(2020-01-07):
戴尔笔记本电源210W,下图这个管出问题了,但上面印的型号百度找不到,有修过的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参数的管吗

网友:
                       淘宝买不到?

网友:
可以找到资料

网友A:
浪涌电流限制的,,不是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涌电流限制的,,不是开关电源芯片

老司机啊,赞

网友:
上St公司网站查一查,是什么集成电路,也可以画一画电路图分析,找可以代换的原件

网友:
到马家去搜“STIL04",有卖。度娘是有的:https://pdf1.alldatasheetcn.com/ ... NICS/STIL04-P5.html

网友:
电源一般不搞直接换

网友B:
这种集成管子淘宝很多把,搜一下就出来了 有代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集成管子淘宝很多把,搜一下就出来了 有代用的

主要是丝印上的型号搜不到,不知道具体参数,不好换差不多参数的管

网友:
原来是我看错了,IL04,不是ILQ4,怪不得搜不到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淘宝看一下,问店家

网友:
笔记本电源买个也没多少钱,修还有意义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