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说明七彩虹c.a55h M2 y17a和昂达a65n ver3.00是一个型号

楼主(2020-01-07):
这两个板就是插槽颜色不同零件位置有一点点偏移之外,零件型号都是一样的都是,细看io,cpu电源管理,网卡声卡都一样

网友:
手机照相渣,零件图照不清楚就不上图了,话说修过七彩虹这个主板不触发是桥旁边的r282坏了换掉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这个R282在昂达主板上面量是2.2k

网友:
关键BIOS一样吗

网友A:
都是找一家公司代工的吧,所以差不多了

网友:
渣渣手机照相

网友:
垃圾米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估计是一家厂生产的

网友:
同德五虎了解一下,七彩虹,双敏,昂达,盈通,铭瑄
大多是台湾同德代工

网友:
IO,网卡。声卡都一样。BIOS应该是通刷的,BIOS。昴达板的论坛上有了我验证过是可以用的。俺就不上传了。如果哪个有须要。可以私信我在传给他

网友:
桥批号不一定一样,me和bios不通用,会有奇怪的问题的

网友B:
我有个h67的昂达也是和七彩虹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h67的昂达也是和七彩虹的一样的,

有一样是正常的。可就是不知道哪个和哪个是一样。如果知道。有些找不到BIOS可以换别的刷。就比如H61有些板不支持22NM。如果另一个板支持就可以刷另一个,目地就是如此

网友:
差不多,应该是一家生产的,但是bios应该是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找一家公司代工的吧,所以差不多了
板子上的标号是一样的。零件也是一样的。BIOS我估计百分之90应该是通用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