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显示供电芯片坏导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07):
  机器型号:iPhone7

  故障现象:不开机

  客户描述:在充电使用过程中突然不显示了别人打电话能听到铃声。

  维修过程:根据客户描述的情况,换上测试屏上可调电源加电看故障如图:

  根据电流显示应该正常显示亮苹果LOGO的,拆下主板测量显示芯片工作条件,个人习惯先测量显示座子二极体值,测量发现阻值正常。

  接下测量显示ic(u703)输出的+5.7电压,发现没有电压,说明显示ic(u703)没有工作,更换新的显示ic(u703)。

  更换后故障修复!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多见在进水的情况,有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