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拆掉显卡电感了以后CPU温度过高

楼主(2020-01-07):
根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59703-1-1.html  的经验 我想同主板应该也可以改集显吧   拆掉显卡电感后CPU 温度好高,风扇狂转速。有时候死机,怀疑是电流或是电压变大,原本流过显卡的电现在通到了CPU上

主板号和也是板号是DA0TWSMB6EO REV:E

网友:
型号是炫龙A41L   主板号是DA0TWSMB6EO REV  去掉显卡电感后电压过大  大伙说咋办嘛?

网友:
可否通过刷BIOS  改变电压呢

网友A:
显卡的电流到CPU这个现象会出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电流到CPU这个现象会出现吗

我是小白啊, 我拆掉电感后 CPU的温度就很高。笔记本原本是正常的,为了帮国家节能减排拆掉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电流到CPU这个现象会出现吗

根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59703-1-1.html  这个我拆掉电感后,CPU 就发烫严重,应该是电压变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电流到CPU这个现象会出现吗

我想通过刷BIOS  解决

网友B:
电压电流是硬条件,怎么可能被BIOS轻易改变,BIOS是改变和读取软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电流是硬条件,怎么可能被BIOS轻易改变,BIOS是改变和读取软条件

我拆掉电感破坏了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电流是硬条件,怎么可能被BIOS轻易改变,BIOS是改变和读取软条件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59703-1-1.html  我根据他的来了 我和他是同型号主板

网友:
已经解决了,应该CPU 散热铜管瘪了漏液导致温度过高

网友:
电源级别的保护那么多种-----过压保护,过流保护,欠压保护,过功率保护

要绝对正确可信的资料就看厂家的PDF,别人发的资料或经验,理论分析只能参考,完全相信别人的东西不太好

网友:
做维修的,首先你的散热可过得去,可做好了。不要想按自己认为的想法去做,既然CPU有集显,设计时肯定会有这方面的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