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5vdual无待机电压求助分析下

楼主(2020-01-07):
请各位帮忙分下下!拆掉Q31 5VSB正常 装上Q31后5VSB被拉低。1.几V2V来回跳。一脚低电平

网友A:
你后级有短路吧?测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后级有短路吧?测过了没

测过了 ,对地值没问题,

网友B:
Q31本来就是一个P管,1脚本来就应该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1本来就是一个P管,1脚本来就应该是低

条件正常  就是不出

网友C:
既然后级每短路那5VSB负载能力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后级每短路那5VSB负载能力低了。

不清楚啥原因 只能放弃了! 就是想明白下,没短路 为啥他不出,电路元件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啥原因 只能放弃了! 就是想明白下,没短路 为啥他不出,电路元件都换过了。

出不来就继续向上跑呗,都知道问题了好处理,不知道才头痛。

网友E:
什么板子,一般技嘉的话,你修Q31第一脚,他是低电位,往前面追ERP,第一排除到IO有没有断线,第二那些2222的管子容易坏,或者22K  8.2K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板子,一般技嘉的话,你修Q31第一脚,他是低电位,往前面追ERP,第一排除到IO有没有断线,第二那些2222 ...

IO换过了,如果IO不正常的话  Q31 1脚就是高电平

网友:
你应该去查这个后级P_GATE 电压,这个电压后面会有一些三级管控制。估计有别的三级管的控制B级电压没出来或者不稳定,也有可能三极管导电性不好,使得没能完全拉低这个P_GATE 电压。

网友F:
Q31一脚低电平时(IO来的待机信号)开关管(P管)导通,Q28(N管)截止,这时候5VDAUL接通的就是5VSB电压,你是说这时候Q31三脚的5VSB电压低于5伏且乱跳而二脚又不出电压的意思?还是说的2脚的5VDAUL电压低于5伏且乱跳?

网友:
桥坏了吧,你测测是不是3vsb也在跳,3vsb要进网卡,进桥,自己去排出

网友G:
其实问题已经很明朗了,估计你不会分析~~5vsb电压被拉低,要不Q31坏,要不就是后级有坏,导致电压拉低,
关键看2脚电压是不是坚持在5v,就可以区分了,区分开了,在继续向下级查~~而已...........

网友:
5vdual短路了,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F:
Q31一脚低电平时(IO来的待机信号)开关管(P管)导通,Q28(N管)截止,这时候5VDAUL接通的就是5VSB电压, ...

对   2脚电压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问题已经很明朗了,估计你不会分析~~5vsb电压被拉低,要不Q31坏,要不就是后级有坏,导致电压拉低,
...

2脚电压乱跳  Q31立起来 二脚电压正常

网友(2020-02-21):
老师你的微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