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

楼主(2020-01-07):
客户换下来的电源,13009坏两个,2·2k电阻跟10欧电阻,绿线,紫线都有5v,ka7500的4脚有3.4v,短接绿线,有0v..8,11脚有2.3v,12脚有21v.13,14,15脚有4,9v,光耦817发射端无电压,接收端有4v.5v.任然主电源无输出,请教一下,怎么查

网友:
电容没坏的吗,二极管,参考图纸后以13009中心,把周围的所有元件细致扫一遍,

我修过最坑爹的电源总共明显烧坏了IC---SD6109,2N60的MOS管,18V稳压管,1N4148管子1个,1欧电阻1个,10欧电阻1个,100欧电阻2个,817光耦1个,生锈的有---涤纶电容152容量和332容量的瓷片电容,104容量的瓷片电容,22K电阻1个,510K电阻1个

忘了说,还坏了个945的三极管

网友:
7500的四脚高电位保护了,爆13009确实容易烧周边如偏置甚至推动。如果开机瞬间三路均无电压就是13009周边原因没起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