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8XM-A REV:1.03跑乱码维修

楼主(2020-01-07):
华硕A88XM-A    REV:1.03跑乱码维修  插上诊断卡,一直10 什么跳变会跑码很快,一直这样,上不上内存都不会报警,首先下载了这些两个BIOS刷上,还是一样故障,后再下了点位图,查IO 检测脚 52 53脚,其中52脚是2.10V,53脚 是2.06V,以为是这个问题,拆掉52脚相连电阻,短接两脚一样的故障
,后发现内存电压只有1.35V左右的电压,测了内存条件都是正常的,感觉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华硕不跑码这个电压都是偏低的,所以不管他,唉,后再查发现背面有泥巴,弄开,
有一个很
粗的线的点都发霉了,刮开,晕,不通,飞线后正常跑码显示,那个电压是3.3V,不知道是那里的供电。看来有时候还得看看板背面才有意外的收获。

rar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yODcwOHxiM2E2NDY3MzZiZTVhMDZjODcxNjNhNmRkNjJmZmJiM3wxNzc2NTU5NjU2&request=yes&_f=.rar

网友:
捡到钱了,意外的收获,唉,八百年遇到一次啊

网友A:
上不上内存都报警,第一感觉没读到内存。抓波正常后就测VCCSPD,应该是这个信号内存码片供电。

网友:
意外的收获谢谢分享

网友:
运气比较不错

网友:
忙活了半天,30块前到手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亨,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用到

网友:
维修不细致==浪费时间,

还好你最后认真了,也修好了,发帖辛苦,加分安慰一下

网友:
维修第一步,检查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不上内存都报警,第一感觉没读到内存。抓波正常后就测VCCSPD,应该是这个信号内存码片供电。

是不会报警,打少字了,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不上内存都报警,第一感觉没读到内存。抓波正常后就测VCCSPD,应该是这个信号内存码片供电。

打少了一个字,上不上内存都不会报警,修时候 就看到板背面有点泥,但不管他,就去修板了,没有补线前都查了内存SPD这个供电,是正常的,还有时钟和数据电压也是正常,修好,也懒得跑线去和什么 相连的

网友:
捡钱的主板

网友:
外观,打值,上电,三部曲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文件打不开呀

网友(2020-02-06):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文件打不开呀

BIOS程序 ,不是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