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0k0-d02进系统蓝屏,供电一切正常

楼主(2020-01-07):
    6-71-w650k0-d02进系统蓝屏,进PE正常,供电正常,二修机器,开始是不亮机的,修复供电,和刷BIOS后可以亮机,看到显卡位置好像有给拆过一个电阻不知大小,求大神们帮助,或求图纸

网友:
6-71-w65k0-d02上面图纸型号打错

网友:
这元件好像是不接

网友A:
同样的板子, 单用电池一切正常  ,用适配器供电,进游戏蓝屏,头好大,是显卡供电问题 还是保护隔离问题?保护隔离的部分管子换过还是不行 ,希望给支个招,谢谢

网友:
进游戏蓝屏显卡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板子, 单用电池一切正常  ,用适配器供电,进游戏蓝屏,头好大,是显卡供电问题 还是保护隔离问题?保护隔 ...

试一下禁独显,用集显看一下

网友:
换过系统试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板子, 单用电池一切正常  ,用适配器供电,进游戏蓝屏,头好大,是显卡供电问题 还是保护隔离问题?保护隔离的部分管子换过还是不行 ,希望给支个招,谢谢

昨天看到一个 说是电容 容量变小的原故

网友:
查了下图纸 R876 *60.4_1%_04 空的,没装。 把独显禁用试试,如果好了就显卡问题

网友:
看焊点,应该没有原件

网友:
显卡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搬个小凳子,围观楼主最后解决结果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B:
记得修过  换这个    这个显卡芯片是很坚强的

网友:
这个显卡很少坏

网友:
游戏本二修的不太好搞

网友:
屏蔽显卡试一下

网友(2020-03-01):
引用 网友B:
记得修过  换这个    这个显卡芯片是很坚强的

换过也是不行  还是得慢慢查

网友(2020-04-14):
换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