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无CPU供电求帮助

楼主(2020-01-07):
本人小白一名,主板不跑码,测没有CPU供电,,测得1-8pch  为2.5V,,好像不正常,,

但测电阻,,用计算器得的是1.8V   现在不知道分压电阻有没有坏,求指点

网友A:
那就不对啦,本来就是1.8的,变成2.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对啦,本来就是1.8的,变成2.5了

分压电组是好的,那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B:
2_5LEVEL,正常是 2.5V,现在都 3.3V 了。。。这个是技嘉主板喜欢用的一个基准电压

网友C:
基准电压都不正常,tl431坏了!

网友:
五楼说的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准电压都不正常,tl431坏了!

确实是输入不对。

网友:
CPU电压没有先查下EN有没有电压。

网友E:
输入的就不正常,再查前面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_5LEVEL,正常是 2.5V,现在都 3.3V 了。。。这个是技嘉主板喜欢用的一个基准电压

我查了一下,这个LEVEL,是紫5V更过一个EH11A转换3.3V的,这个难道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的就不正常,再查前面的电路

我查了一下,这个LEVEL,是紫5V经过一个EH11A转换3.3V的,这个难道不对??

网友F:
把3K,8.2k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输入不对。

我查了一下,这个LEVEL,是紫5V更过一个EH11A转换3.3V的,这个难道不对??

网友:
供电信号既然带数字的,就说明是多少伏的了,应该是2.5输入,3k电阻分压成1.8伏的en信号

网友:
那就查eh11a之后的分压电阻分流电阻,最好吹下来离线测,不然不准。在线测的话测各电阻两端电压降,和该两点的对地电压比较才能大致推算阻值以及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3K,8.2k一起换了,就好了。

没有相同阻值的就换相同比例的,差不多大的就行比如4.7k和10k

网友G:
电阻不太坏,检查三极管,

网友:
通病换上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2_5LEVEL,正常是 2.5V,现在都 3.3V 了。。。这个是技嘉主板喜欢用的一个基准电压

不知道你的主板版本号,找了个 REV 2.1 的图,看看电阻和431,哪个有问题吧

网友:
试试补焊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阻不太坏,检查三极管,

信号分压电阻特别容易坏

网友:
大大大大大大大ddd

网友:
刷bios好了

网友:
2.5v分压后得1.8v,2.5v是不对的

网友:
3脚进去是1.8V,那2脚反馈也必须是1.8V,反馈不正常的话就是那个8脚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