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笔记本待机3 5V正常,触发电流到0.5掉电

楼主(2020-01-07):
前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E40的本,说是不开机,上电触发后0.5A掉电,拆出主板,量得待机3 5V 正常,控制二级电压的控制电压15V正常,触发瞬间除了显卡电压没出来,现在其它电压便都出来了,量显卡电电感PL17有12,上电量显卡电源芯片的供电脚正常,EN在触发瞬间也有,还是掉电,按时序图到最后+5V_HDD也是一样,触发瞬间还是有5V的,一下就没有,也没有短路,不知哪的问题,论坛上我都看了,还是没修好,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这个板子不值钱了,直接换一个算了

网友A:
内存槽旁边好像有个保险容易坏

网友:
再试查查显卡供电电路

网友:
这种掉电,显卡的可能性大,加焊会爆珠,最好取下来重新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旁边好像有个保险容易坏

查过了,是好的,没问题,内存开机瞬间有供电

网友:
刷BIOS 查EC 南桥 gpu  cpu 一步步来

网友:
有小电压没出来,供电都示波器打一遍,对比电压

网友:
刷BIOS,可能有惊喜

网友:
先收藏吧,等分多了在下,看样子应该很有用的

网友:
拉低pwrok看看还掉不掉电

网友:
这机器3板斧先吹下显卡,估计就亮机了,不亮就换板吧,换集显板,稳定,不然即使修好了也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