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开得过一次机,两三分钟后自动关机,现在开不了机了,电流上0.019

楼主(2020-01-07):
(图片)

网友:
供电查一遍

网友:
没电压么,可以开始修了啊,拆的拆,换的换

网友:
难道等回帖,它会自己修好么?

网友:
内存供电没电压 就查芯片条件啊

网友:
内存供电要在12v就绪后开启,估计12v后续都短了

网友:
这样问问题,难道要大家像讲课一样,测量了些什么都不说?

网友:
没内存电压 就查内存供电条件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查供电查开启,如果有芯片先换一个试试没芯片就查条件,看桥发没发slp_s5或slp_s4,发了查内存供电芯片辅助条件,没发查pwrbtn,能收到就查桥待机,待机正常就干桥,收不到查ec待机条件,没图纸就先换内存供电芯片,再加焊桥,还不行就换ec换桥.

网友:
开机得时候有没有盖散热器?没有盖得话量量cpu坏没坏,bga得直接换板

网友:
应该是管理芯片条件不满足,摸下看哪个芯片发烫

网友:
查芯片条件啊

网友:
这种不上电的应该很好修吧,